[仿真讨论] 这个PCI-E差分信号的电阻是如何接的?

楼主(2011-12-25):
如手册里说的几个100欧的差分电阻是怎么接的? 这里差分线的PULL DOWN ,PULL UP指什么?

网友:
这里的100ohm是指PCIE2的100ohm差分阻抗,上下拉是指CML电路内部已经匹配好的电路,你做PCB设计不用关心那个。这个PCIE带了均衡和加重。

楼主:
非常感谢! 查找过很多资料了,特别找到是TI关于电平匹配方面到文档,确实是如2楼说的,可以直接链接就可以了。芯片(in chip)内部已经有匹配电阻了。

网友(2012-02-01):
    ,确实如此!
    如果hw design需要注意的地方,pdf会详细说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