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时如何不显示DEVICE TYPE信息

楼主(2011-12-25):
我在布局时放置的每个元件都显示DEVICE TYPE信息.请教各位大侠如何不显示DEVICE TYPE信息.谢谢

楼主:
我在布局时放置的每个元件都显示DEVICE TYPE信息.请教各位大侠如何不显示DEVICE TYPE信息.即CAP NP_CAPC2013X90N_C0805_104.谢谢!

网友:
颜色选项里,关闭这层显示就行了。Ctrl+F5,在compoments里将DevType栏里的沟全部去掉。

楼主:
问题解决,非常感谢3楼的!!

楼主:
能不能自动删除DEVICE TYPE,因为我布局时关闭这层显示,虽然不显示DEVICE TYPE信息,但是元件放不到板子边缘,手工删除DEVICE TYPE后,元件可以放到边缘。

楼主:
哪位大侠帮助解决一下,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