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J45 网络端口LAYOUT的时候要禁止铺铜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1-12-26):
javascript:;如图,为什么RJ45  网络端口LAYOUT的时候要禁止铺铜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2017-06-02):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网友:
    经验而论哈。RJ46一般都是金属壳的,会接入机壳地,这个地一般都不怎么干净,隔离一下比较好。而且RJ45到变压器的线是可以不用控制阻抗的。一般走粗一点的差分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