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第一次发帖,问一个MOSFET驱动器芯片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1-12-26):
为什么MOSFET驱动器(型号UCC37325)的仿真模型不能用负电压?用正电压仿真没问题,把电压基准都降低之后变为负的仿真就不对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就是电源,地,和信号源的基准同时降低么。)

网友:
不清楚你說的原理圖電源接法,是否可以將你的仿真原理圖貼上來,這樣大家才會知道你的負電壓是怎樣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