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关于associate的问题

楼主(2011-12-26):
今天做个封装  需要2个焊盘,这2个焊盘都需要跟铜要联合在一起,第一个焊盘点了associate能在一起  但是在第2个焊盘选中的时候想associate确点不亮铜皮,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谢谢 !!!

网友A:
何必弄两个焊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何必弄两个焊盘呢?

一个是用来连接其他的  还有一个我想用来接地   两个是不是没必要呀  不好意思 这些我部怎么懂

网友:
那信号就跟地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