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怎样按圆圈摆放pad?

楼主(2011-12-26):
各位高手们:

                 小弟要做一个芯片的封装库(芯片需要Bounding的),需要按照一个圆周均匀摆放pad,请问有什么命令吗?怎样做?谢谢!

网友:
    请问你打算用什么软件建库?PADS有个命令是可以实现的,先选中焊盘,右键step and repeat,选polar,输入角度和数量,即可以原点为圆心均匀摆放。allegro放焊盘也有Polar的选项,请注意查看。

楼主:
    谢谢,我在allegro找到类似的操作了,谢谢。

网友A(2012-02-03):

    allero是怎么操作的呢?没找到polar这选项,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ro是怎么操作的呢?没找到polar这选项,谢谢

    当然有这个功能,你找找~

网友:
    请教高手 allegro 怎么操作的

楼主:
    “Add Pin“然后到右边的Options 栏中找到Copy mode栏位,下拉选择Polar  然后你在往下设置参数什么的,就行了。你试试。

网友(2013-07-18):
    7 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