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1-12-26):
我录制了一个视频描述了我碰到的问题,本人是模仿一块已经完成layout的主板来学习layout的初学者,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问题一:为什么我连线的时候鼠线不跟着动而且一条线连完怎么结束不了呢(原来都是好的)。
问题二:连完后出现DRC错误说line到pin的距离超出约束,这个我约束我是照源文件来设置的,为什么源文件上行我这就不行呢。

网友:
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你试一下我的方法,你点击连线的命令,即add connect,然后你看看右边的find里面的pin 和via应该勾选,还有options里面的snap to connect point也应该勾选,这样你的连线才能够抓住你的pin和via,你试试看

楼主:
谢谢啊,第一问题解决了,都困扰我好几个小时了,

网友:
解决了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也就跟着解决了——线抓住了pin/via,就不会爆DRC了。
LZ应该是从protel转过来的

楼主:
不是,是新手,刚接触alleg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