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6中的这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1-12-26):
LM2576中的这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呢?它是肖特基二极管!但不是稳压管啊!那它起到的作用是什么呢?麻烦高手指点下迷津!

网友:
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续流的作用。
对于非同步整流的DCDC器件,必须要在外部接一颗续流二极管以将电感上的能量释放给负载使用!!!

网友:
整流的作用,对纹波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网友:
经常和储能元件一起使用,防止电压电流突变,提供通路。电感可以经过它给负载提供持续的电流,以免负载电流突变,起到平滑电流的作用!在开关电源中,就能见到一个由二极管和电阻串连起来构成的的续流电路。这个电路与变压器原边并联。当开关管关断时,续流电路可以释放掉变压器线圈中储存的能量,防止感应电压过高,击穿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