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高频头封装设计

楼主(2011-12-26):
请问贴片式SMA高频接口封装怎么画?4个GND pin分别贴在PCB top和bottom层,不知道在allegro封装里怎么实现pin分别放在top和bottom层~

谢谢~

网友:
恩你可以按照SMA接头的尺寸在top层和bottom层分别做两个裸露焊盘,在layout的时候放置到pcb板边缘就可以了。

网友(2012-06-04):
这个我也纠结中……

网友:
做焊盘的时候注意做好底层焊盘和表层焊盘就可以了,这样就不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