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DMI 74MHZ仿真设置问题

楼主(2011-12-26):
初学者,请问我是设置74MHZ还是740MHZ ?

网友:
RE: HDMI 74MHZ仿真设置问题

没看懂你要表达的意思,你的数据传输率是多少,也就是Mbps,一个UI就是它的倒数

楼主:
我要的是时钟频率为74MHz眼图波形
另我贴图上EYE WIDTH D0=1.3176ns
1/1.3176ns=0.758GHz=758 MHz
这样是不是我设成
一个UI等于758MHz,
是这样吗???

网友(2017-01-04):
你用的什么工具仿的

网友:
请问你用什么工具仿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