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如何选择正确的buffer

楼主(2011-12-26):
我现在在仿MPC8536中的32根pci_AD线,MPC8536的IBS文件也已经找到,但当导入到designer的时候,里面有很多的buffer,不知道怎么选择哪个,球指导?我把工程文件传上来,大虾们帮我看一下!

网友A:
1. Buffer lvc_33_25ohm_io 應該可以。
2. 電路圖的 Receiver 端,是要把 Enable 接 Low,而且也是要接在 io 這 pin ,而非 logic_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Buffer lvc_33_25ohm_io 應該可以。
2. 電路圖的 Receiver 端,是要把 Enable 接 Low,而且也是要接在  ...

我按照你说的,改过来,重新仿了一遍,貌似没什么变化啊,还可能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按照你说的,改过来,重新仿了一遍,貌似没什么变化啊,还可能是其他什么原因呢?

给你发消息了啊,你把S参数模型导出来试试,传上来也行,你的.SP文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发消息了啊,你把S参数模型导出来试试,传上来也行,你的.SP文件有问题

我把SIwave文件传上来吧,看哪个步骤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SIwave文件传上来吧,看哪个步骤出了问题

先上一张跑成功的眼图

OK,折腾了一下,发现了四个问题

1.看了下datasheet,PCI是66Mbps,源那边PW需要设为15ns

2.和二楼说的一样,接收端的连线错误,应该是这样

3.源的上升时间能设小尽量小,6ns太大,10ps一般差不多,这个和实际buffer输出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下图

4.最重要的一点,你一开始生成的hspice的SP网表应该是有问题的,换了S参数后正常,连线的时候需要注意下S参数模型的脚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上一张跑成功的眼图

PCI总线时钟频率有两种,33MHZ和66MHZ,我先跑的33MHZ,我那个hspice大概出来什么问题,能帮我分析一下吗?还有换成s参数的模型,电路时怎么连的,麻烦你把截图发上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I总线时钟频率有两种,33MHZ和66MHZ,我先跑的33MHZ,我那个hspice大概出来什么问题,能帮我分析一下吗 ...

hspice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出问题,不过你在siwave导出数据时没有特殊说明的话最好用S参数,因为SIWAVE首先生成的S参数格式,然后在转化成hspice的,转化中也许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说不准。等明天我在截图吧,工程都在公司电脑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hspice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出问题,不过你在siwave导出数据时没有特殊说明的话最好用S参数,因为SIWAVE首先生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spice我不太清楚为什么出问题,不过你在siwave导出数据时没有特殊说明的话最好用S参数,因为SIWAVE首先生 ...

我改的过后电路图和跑出来的眼图,你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改的过后电路图和跑出来的眼图,你看一下。

我也感觉这个designer仿出来的眼图很奇怪,怎么抖动会这么大,可能哪边设置有问题,上一张ADS跑的图,这个才有点意思,明天再好好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感觉这个designer仿出来的眼图很奇怪,怎么抖动会这么大,可能哪边设置有问题,上一张ADS跑的图,这个 ...

而且交叉点也不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交叉点也不明显

早上看了一下,应该跟信号源有关系

1.试了下V_PRBS_JITTER源,把它的上升下降时间都设为10ps,跑出来的眼图比较正常,和ADS的差不多下图

2.再试了下昨天的V_PRBS源,发现上升下降时间设的长的话感觉眼图的抖动就会比较厉害,按理说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的,也许是这里的上升下降时间定义不一样,设为1fs后,眼图也比较正常了,下图

源的上升下降时间小于buffer的上升下降时间的时候应该不会对信号有影响的,但是这里也不太清楚什么情况,保险起见,最好还是往小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上看了一下,应该跟信号源有关系

1.试了下V_PRBS_JITTER源,把它的上升下降时间都设为10ps,跑出来的 ...

好的,我按你的设置跑一遍,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上看了一下,应该跟信号源有关系

1.试了下V_PRBS_JITTER源,把它的上升下降时间都设为10ps,跑出来的 ...

这是我跑出来的图,怎么和你的还是有些差别呢,首先,交叉点看不到,再次就是看过冲的时候,没你的那么明显,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跑出来的图,怎么和你的还是有些差别呢,首先,交叉点看不到,再次就是看过冲的时候,没你的那么明 ...

PW时间和眼图的UI没设好,在调整下,过冲问题是你调用的ibis模型时没有加封装参数,调用IBIS的时候有两列可以选,必须要从PIN那列选模型,不能从buffer那列选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时间和眼图的UI没设好,在调整下,过冲问题是你调用的ibis模型时没有加封装参数,调用IBIS的时候有两 ...

这是我调用PIN模型,分别用PRBS和PRBS_JITTER跑出来的眼图,和UI设置,PRBS跑出来的图和你一样,PRBS_JITTER跑出来的图就很奇怪,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调用PIN模型,分别用PRBS和PRBS_JITTER跑出来的眼图,和UI设置,PRBS跑出来的图和你一样,PRBS_JIT ...

自己先研究,不能老是我帮你分析,你需要习惯自己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然学到的东西很少。波形肯定是一样的,我都跑出来了,你自己在对着我早上的截图设置认真的看下,心细点,多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先研究,不能老是我帮你分析,你需要习惯自己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然学到的东西很少。波形肯定是 ...

呵呵,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