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ND GND 怎么在LAYOUT先分开后连接 GND 覆铜方式

楼主(2011-12-27):
RT。。
最近做了个恒流板 有很多PGND
要求要把PGND连到一起 再把PGND与GND用一根线连起来 这样可以减少EMC。。。防止PGND上与GND有电位差
在具体LAYOUT时候怎么操作?
是将PGND走线连起来 然后与GND连起来    再对GND覆铜???
还有有人指导单点接地 这个到底怎么操作。。
还望大家讨论讨论啊

网友A:
在pgnd和gnd之间用电感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gnd和gnd之间用电感进行连接就可以了.

那我是不是应该将PGND都连接一起 然后设置一个禁止覆铜区 然后对GND覆铜
最后 用电感连接起来

网友B:
PADS 里有个叫 “bridge”的东东!就是用来连接两个NET的。你直接画一个铜箔,然后选中这个铜箔右键,有个NETS TO BRIDGE 的选项,点击它,然后去里面把PGND 和GND 网络加进去即可!这样DRC的时候不会报错!不过注意一下这个bridge的宽度,要既能用来调节两边的电位差,又能防止过多的干扰波动通过它传到另一边,这个具体你问高手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 里有个叫 “bridge”的东东!就是用来连接两个NET的。你直接画一个铜箔,然后选中这个铜箔右键,有个N ...

嗯。。好的 谢谢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