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plane层定义网路

楼主(2011-12-27):
以前dxp在叠层后会有选择plane层的网络,比如vcc或者GND之内的
16.3如何给plane添加网络啊?

网友:
你可以在setup——cross section中将层名改成网络名啊

网友(点评):
别误导别人了……

楼主:
应该是要先铺铜的吧
然后给铺的铜添加网络
但是负片中还有铺铜就有点想不通了

网友A:
负片一般是GND,VCC层  当然要铺铜 提供参考面&Power通道,不知楼主有什么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片一般是GND,VCC层  当然要铺铜 提供参考面&Power通道,不知楼主有什么疑问~

因为在负片中看到的是没有铜的
而我们在负片铺了铜之后就在负片中看到了铜
不知如何理解这个问题

网友:
   感觉你对正负片还不太理解: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 ... =%D5%FD%B8%BA%C6%AC  之类的都有正负片介绍~ 你在搜索中输入(正负片)就会有好多人给出的资料和问题,学习后~ 你应该不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