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部分过孔盖绿油

楼主(2011-12-27):
       直接在gerber文件的阻焊层删掉相应过孔     可否实现指定的部分过孔盖绿油。

网友:
    感觉是可以的,等高人作答~

网友:
    这个可能要与厂家协商,不同厂家的风格有些不同。

网友A:
    我的做法是直接截图跟厂家说明哪些是不塞绿油,不知道有没知道做那个孔可以不截图就知道那孔是不塞绿油的

网友B:
    直接做两种孔不就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做两种孔不就了了……

    做两种孔,是不是一种孔正常开窗,另一种不开窗?   这样出完gerber好像和直接操作gerber删掉开窗一个效果吧。对于一个板子中部分过孔盖绿油,做两种孔相对麻烦些。

网友C:
    是的,搞两种过孔, 用的时候分别选,或不多的话,最后再部分替换即可,这样安全,要是板厂没按你文件做,你有得说, 要是只是跟板厂说说,注明呀什么的,到时他来一句,你的文件就是这样的啊.责任还是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直接截图跟厂家说明哪些是不塞绿油,不知道有没知道做那个孔可以不截图就知道那孔是不塞绿油的

    觉得厂家根据客户要求对于部分过孔盖绿油也是删除阻焊层gerber相应过孔的开窗实现的。因为他们只有gerber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搞两种过孔, 用的时候分别选,或不多的话,最后再部分替换即可,这样安全,要是板厂没按你文件做,你有得说 ...

    确实,其实我主要是不确定做两种孔和直接在阻焊gerber中删除开窗是不是能够殊途同归。

网友D:
    在设计中我们要尽量避免在gerber out以后对gerber进行修改,这样会对下一次改版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对于塞孔我个人建议在设计中搞定,比如: 我们可以建立多个常用的via,背面不开soldermask ,这样就是背面塞孔,一次类推,正面,正背面,当然在via的命名中遵循个人习惯,不过希望这样的via是有规律的,一便以后查找,修改。
    也可以和板厂规定,新建一个专为板厂提供设计者的要求的层面,例如:框选所需top塞孔区域{以T表明是top层塞孔} 以此类推 bottom plug(B);top bottom plug (TB).

网友:
    楼上说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设计中我们要尽量避免在gerber out以后对gerber进行修改,这样会对下一次改版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对于塞孔 ...

    有道理,感谢

网友E:
    这就是需要做成tented via型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需要做成tented via型过孔

    能不能来下科普,过孔的种类怎么分的。

网友:
等待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