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打回来的板过孔上的铜漏出来了?

楼主(2011-12-27):
是不是因为我的过孔太大的原因,还是板厂没做好?我想绿油盖好点,免得他们维修的时候漏锡把下面的元件搞短路了。是否需要加层亚黑油之类的东东……

网友:
要求制版厂绿油覆盖填充过孔就好了啊

网友:
小于或等于0.5MM的孔径的过孔,一般工厂都能塞孔处理,在发厂家时写明要求,塞孔盖绿油处理。

网友:
自己的文件过孔不要有soldermask就好了. 要规范些,不要文件上有,嘴上却跟板厂讲不要有.

网友A:
我怀疑你过孔设置了 testpoint 属性,你把那个勾去掉应该不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过孔设置了 testpoint 属性,你把那个勾去掉应该不会错了!

还真是啊  我 记得没选上呀   有些是这样 有些不是

网友B:
还有你的soldermask层GERBER是否选上了过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啊  我 记得没选上呀   有些是这样 有些不是

一般0.6mm以下的双面板,制能差一点的板厂,会出现过孔露铜,你可以再加一层丝印层覆盖大部分区域,最好和板厂电话沟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你的soldermask层GERBER是否选上了过孔?

soldermask层选了via没关系,就怕他在top或者bottom层选了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