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更新封装?

楼主(2011-12-27):
我用的AD9,PCB都已经画好了,但被通知0402电阻的封装要改,请问怎么统一修改封装到PCB,并不用重新布线。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在库里将0402改好后,update一下

网友B(2012-02-03):
引用 网友A:
在库里将0402改好后,update一下

问下,UPDATA的选项在哪里选啊。更新了封装库,他在PCB文件里会直接更新吗?还是要重新操作更新一下,如果更新,能提供下步骤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下,UPDATA的选项在哪里选啊。更新了封装库,他在PCB文件里会直接更新吗?还是要重新操作更新一下,如果 ...

    选中要更新的库,然后选中下方的UpdatePCB,就会自动更新到pcb中。见附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选中要更新的库,然后选中下方的UpdatePCB,就会自动更新到pcb中。见附图

请问用的是Protel吧,我用的是AD,好像没找到这个选项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用的是Protel吧,我用的是AD,好像没找到这个选项呐

首先,保证库和原理图在一个工程里面,然后选中一个库,单击右键,更新库。见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