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我是新手,在用Hyperlynx做眼图仿真时,眼图功能似乎无法使用,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1-12-27):
我是新手,在用Hyperlynx做眼图仿真时,眼图功能似乎无法使用,是不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请高手帮我解决下,不胜感激

网友:
看下帮助文档吧?
或者贴出来,你到底是怎么不能用啊?》

网友(2012-05-14):
难道楼主点眼图时波形并不直接变成眼图?那就修改一下data rate试试呢?

网友:
可能是你选的波形数少了

网友:
在眼图模式下跑,不能在正常模式下跑波形。且需要看的端口probe都需要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