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孔的几点疑问<求助>

楼主(2011-12-28):
有点个问题,比较困扰
第一个是地孔铺铜的是铺成花焊盘还是全部链接的形式好?是不是当整块板子的散热是要考虑的因素时,我们才要用花焊盘?
第二个问题是,芯片的中心是地网络,忘记打孔与地平面链接,芯片的地会很弱,这样做会有什么严重的影响?图中高亮的是地网络,芯片除了中间部分为地网络,其他的管脚中没有地!
求各位坛友们赐教!!!!谢谢

网友A:
个人理解,一个就是固定!另一个原因就是使芯片所有接地脚回路最短!电池地孔周围也要打很多地孔,所有GND回路最终都是到电池负极的地!

网友B:
第一个是地孔铺铜的是铺成花焊盘还是全部链接的形式好?是不是当整块板子的散热是要考虑的因素时,我们才要用花焊盘?

表层的地过孔用全连接.内层的采用花焊盘.

第二个问题是,芯片的中心是地网络,忘记打孔与地平面链接,芯片的地会很弱,这样做会有什么严重的影响?图中高亮的是地网络,芯片除了中间部分为地网络,其他的管脚中没有地!

会影响到芯片的散热.同时,回流路径也会变长.主芯片工作频率不高的话,影响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一个就是固定!另一个原因就是使芯片所有接地脚回路最短!电池地孔周围也要打很多地孔,所有GND回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是地孔铺铜的是铺成花焊盘还是全部链接的形式好?是不是当整块板子的散热是要考虑的因素时,我们才要 ...

谢谢!!!现在跑的是4M,好像还没什么大问题!!估计是有隐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