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想两VIA在同一plane层不同连接(两VIA接同网络),一全连接、一花孔接,能否实现

楼主(2011-12-28):
如题。
现有两中不同VIA(它们均接同一网络,如GND),想在同一plane层不同连接,一种全连接,一种花孔连接。能否实现?具体操作。请赐教。谢

网友:
当然可以,AD的规则设置是很灵活的。用你的这个设个例子,我们在电源平面规则设置 中设定规则1:条件是VCC层+VIA,设定花孔,另一个地平面:设定规则为 GND+VIA,设定为全连接。记住,这两个规则要设置优先级为高,然后再设置其它的默认规则,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
通过设置不同的层,不同的NET连接的规则可以实现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方法,但是可能与我想要的结果还有出路。我之前表达的不够全。我是想要这样的:有个thermal PAD里面打几个接GND的VIA。想这几个VIA是花孔连接,而这层其它接GND的VIA是全连接。 这样可以做到吗?具体要怎样操作。谢谢。

网友:
设置room规则

楼主:
谢谢版主,我刚改补充了下我的问题,象这种情况仍可设置room吗?

楼主:
我有试过用room ,但是没有操作成功,大家能否给个具体的操作不?谢谢大家了。

楼主:
想了个笨方法:设VIA成全连接,然后手动挖空板上需要thermal 连接的VIA,因做的板只是一小部分要这样处理。所以用了这方法。如果有更好方法,请大家多多赐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