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9 PCB布线问题

楼主(2011-12-28):
元器件布局好之后开始连线,发现我连的线会突出器件的焊盘好多,如图2。这是为什么呢?怎样才能连的像图1那样的。
因为画的是RF板,器件封装是0603的,线宽是1.27mm,焊盘宽度是0.762mm.

我连的线

我连的线

网友A:
1减少走线线宽,
2 先减小线宽走出焊盘,然后加大,减少部分再用FILL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减少走线线宽,
2 先减小线宽走出焊盘,然后加大,减少部分再用FILL填充。

那个是信号线,必须那么宽,所以是没法减小走线线宽了
请教下你说的第二种办法,具体怎么实现呢?  我已经先减小线宽了,布好那个走线了,然后怎么做啊?
你说然后加大,是怎么加啊?我试过双击那个走线,在加大线宽,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走线的宽度都不允许大于焊盘的宽度。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先用小于焊盘宽度的线走出来然后加大线宽

另外要实现你1图中的情况,可以拖动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走线的宽度都不允许大于焊盘的宽度。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可以先用小于焊盘宽度的线走出来然后加大 ...

 请教下,那个拖动走线怎么托 啊?
怎么我选择那个编辑热点只能伸长那条走线?不能加宽走线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下,那个拖动走线怎么托 啊?
怎么我选择那个编辑热点只能伸长那条走线?不能加宽走线啊

1、直接拖动上图圈中的点就可以了啊。。。不合适的话可以试着按住ctrl拖动或者把格点设小一些,防止产生歪线。
2、你要中途变线宽的话可以在走线时按shift+w改变线宽。或者你先走一小段合适的线出来,然后按tab加大线宽再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直接拖动上图圈中的点就可以了啊。。。不合适的话可以试着按住ctrl拖动或者把格点设小一些,防止产生歪 ...

嗯 没问题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