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编译spice

楼主(2011-12-28):
我需要做一个基于spice的仿真软件(类似multisim)。
目前的思路是,通过软件生成网络表->输出cir文件->spice运算->输出raw文件->软件分析数据。
不过通过读写文件这样的方式感觉不太好,而且不适合长时间仿真,因此想将spice编译到软件里面。
有没有对这方面有经验的大虾指点一下呢?
另外我现在用的是NGSPICE,貌似这个里面的IC模型都用不了,想将XSPICE的模型编译进来应该怎样做?

网友:
你的意思是你有SPICE的源代码么?没有话你是不能编译到你自己的软件里面去的。
那个NGSPICE和XSPICE都是开源免费的SPICE源码?

网友:
要是你有源码么,你就看下那个源码读取文件的部分,然后自己写代码把你的电路传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