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突然出错关闭

楼主(2011-12-28):
有的时候板子做着做着就出来一个框出来说你的手机遇到一个问题需要关闭,然会会将你的设计的有用部分保存。这种遇到很多次了,有时辛苦做半天结果只给你保存一点点,很气愤,然后到autosave.brd去看也没保存多少,除了多记得保存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出错后软件自动关闭,但是你可以回到目录下,找一下最新的一个.sav文件,用Allegro打开此文件,做一下database check后再存成.brd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正解~~不过还是要经常保存,allegro还是比较喜欢出错的。。。

网友:
    没事常做些DB check~    就很少出问题了~

网友:
    楼上正解。

    如果忙得忘记了,那就趁喝水,WC的空挡做一下。

 板子大,线多,动态SHAPE多,很容易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