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ion动不了

楼主(2011-12-28):
前段时间我和同事一起做一个板,我做的是partion部分,都快做完了,结果我动了几下那个差分对,差分对被划分partion的时候被分段,然后就一下子不能对parts、cline和via进行操作了,然后将我所做的部分也导不进主板上面了,搞了半天也没找到办法,害得我重做,本来可以早早下班的害得加班真郁闷!

网友A:
1.切partion要做db check~  2.切partion最好不要FIXED线3.拿到partion是也要做DB check~4.出现问题partion导入不成功,有可能是你的partion不是最新的partion,事前一次大小一样的(要确认导入时也要做dbcheck)。问题解决:不用重做,把你那部分导出sub-drawing  主板(把原来的partion导进去)把你的那部分(做修改的部分)删掉,导入sub-drawing  。这样不会耽误太多时间,可以早早下班~ GOOD LUCK~

网友:
二楼说的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切partion要做db check~  2.切partion最好不要FIXED线3.拿到partion是也要做DB check~4.出现问题partion导 ...

谢谢你的回答!我当时也有想过到subdrawing,可是已经选不中了,我做的databasecheck后还是没反应,这样的情况我遇到两次了,allegro有时还是有些缺陷的吧,或许自己对这个软件也不是太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