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解电容串联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11-12-28):
  最近接触到一个问题,不明白。希望大家能给我解答下,谢谢!
  电解电容串联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是什么?如下图:

电解电容串联在模拟电路中

电解电容串联在模拟电路中

网友:
通交流,阻直流的作用

楼主:
如果是隔直的作用的话。普通电容与电解电容有什么区别没啊?

网友A:
这是个交流耦合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交流耦合电容

这位大哥,能说的更具体些吗?谢谢!

网友:
这些电容主要是为了交流放大而使用的,用无极电容也可以,但是有个问题必须说明,如果所放大的信号的低频成分的频率在50HZ或更低,采用同容量的无极电容体积会非常大,而且成本也高,所以用电解电容,如果有更高的要求,可以考虑使用钽电解电容。

网友(2012-08-09):
高通滤波电路,音频处理中经常需要

网友:
    电容大小影响容抗,让特定的频率通过,而其它的则被电容阻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