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

楼主(2011-12-28):
大家好,这组IO分开写是什么意思啊?不连续?

网友A:
你看一下,RA8\RA11这两个IO口,可能只能作为输出或只能做为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RA8\RA11这两个IO口,可能只能作为输出或只能做为输入.

没有那个pin啊

网友A:
那就是这个芯片的这两个IO口没有引脚输出,你在编程或画板时要注意回避用上这两个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这个芯片的这两个IO口没有引脚输出,你在编程或画板时要注意回避用上这两个口了.

那这个RA0-RA7就相当于普通的8位引脚的IO吧?如果是这样,那RA9-RA10,RA12-RA15呢

网友A:
当然可能都当普通的IO口,如果这芯片的这些口没有做扩展用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能都当普通的IO口,如果这芯片的这些口没有做扩展用的话.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