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量問題

楼主(2011-12-28):
想请问量测封装大小(绿圈处),跑出的量测值(红框处),何者才是绿圈处量测的距离呢? 谢谢~

网友:
    Dy = 415 為y軸量測距離 (中心 to 中心)
    Width=5
Air Gap = 410 (Dy-Width)

网友A:
    关于测量距离的显示,刚接触Cadence的我也纠结了许久,下面就我的理解分享一下,各位大虾指点~~
    1)关于Dist,顾名思义,即Distance的缩写,那么测量后的值即测量点的值,或者可以理解为你量测的线中心之间的距离
    2)Air Gap---空气气隙,即测量的线边缘之间的距离
         Dist和Air Gap之间的关系
         Dist=Air Gap+width1/2+width/2  (width1和width2分别为量测线的宽度)
看图可能更直观

    3)Manhattan Dist 曼哈顿距离,指两点之间|dx|+|dy|的数值,形象的讲是直角三角形直角边之和
     它意义是通过这个数值可以评价布线长度

一般我们量测时是看Dist的值
不知楼主是否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测量距离的显示,刚接触Cadence的我也纠结了许久,下面就我的理解分享一下,各位大虾指点~~
    1)关于Di ...

    太感谢m大,受益良多~

网友:
    3楼的大大好专业,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