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能同步PCB

楼主(2011-12-28):
在运行Project Integration 的时候,因为无法进行Back Annotation,所以就不能Forward Annotation了。
下面是log信息
ERROR:  Missing UID on Logic Database Symbol XCMP24.
     Presumably, this design has never been Forward Annotated in the ICDB environment.

     Back Annotation cannot proceed!

万分感谢各位大虾帮忙!!

楼主:
高手们支个招吧,急切啊

网友A(2013-12-11):
你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package无法进行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不是package无法进行造成的

当年我的这个板子是从EE2005转到EE7.9的,原理图是从DC转到DX的,库也是从低版本转到高版本的。。所以经历了很多乱七八糟的波折,比如package的时候有成千上万的错,譬如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允许back forward导致local part非常乱。。。。。。。
这个问题应该没有解决,但是应该用其他办法给规避了。。。具体已经忘记了。。。
反正现在是什么都没有问题~解决不了的软件问题想其他办法绕道走就好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我的这个板子是从EE2005转到EE7.9的,原理图是从DC转到DX的,库也是从低版本转到高版本的。。所以经 ...

绕到不是好办法,有问题就有捷径,ee也才能进步嘛,我们这些软件使用者也才能更加提高嘛

网友(2016-03-15):
LZ,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急求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