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在原理图中能设置差分线吗

楼主(2011-12-28):
用AD9的时候能在PCB上设置差分线,当在原理图上进行修改后更新PCB时,原在PCB上设置的差分线,总线这时候提示需要去掉,请问有没有在原理图上进行差分线设置的,我看到了place-directives-different pairs但不知道怎么设置,谁能帮忙,谢谢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啊,不会差分线,真是恼火啊

网友:
原理图中要怎么搞差分线还真不知道,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
随便找本书,下载个教程看看都会有介绍的

网友(2013-01-17):
    这个方法我也还不懂!请大侠帮助!

网友:
    在AD中,设置差分对是很容易的事情。
    请看图片,在原理图中添加差分指示,然后添加网络标签,并且命名为XXXX_N,XXXX_P,然后编译一下,系统就会自动识别。
请注意:这个XXXX前缀一定要同名。
然后在PCB布线的时候,使用右键-》交互式差分对布线,就很容易拉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