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盘的Flash

楼主(2011-12-28):
请教大家一下
是不是用于负片的通孔都必须做Flash
我们制作焊盘的时候也有个让选择热风焊盘和负焊盘的形状的,还有设置大小的
是不是在负片当中不起作用啊
还有就是Flash是不是根据通孔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Flash

网友:
当然得根据hole大小来选了

楼主:
那你的意思就意味着只要是板子中有负片的话通孔都必须做Flash咯
而且根据hole大小来选

网友:
出负片时flash有用

楼主:
这样的提问解决方法效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