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启动问题

楼主(2011-12-28):
我用的是16.2版本,每次启动都会打开上次关闭时的工程,如何才能启动时什么都不打开,

网友:
setup-user preferences-browser
右边有个nolast_file  打勾就行了
如果连上次的目录都不要把nolast_directory也打勾就是了

我的是15.7的,16.2应该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