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和PADS 怎么同时更新!!!!!!!!!

楼主(2011-12-28):
你好,请教一下,我是orcad 画原理,pads画PCB。 比如我原理图增加了几个零件,要怎么样才可以直接导进PCB里面,在我PCB已经完成的情况下。谢谢!!

网友A:
加后重新做网表,或者ECO加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后重新做网表,或者ECO加元件

我ORCAD 重新生成 ASC文件后,导入到PCB 零件是可以导进去,电路图线路变了导到PCB  里面就没变化,ECO 我知道用,零件多就太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ORCAD 重新生成 ASC文件后,导入到PCB 零件是可以导进去,电路图线路变了导到PCB  里面就没变化,ECO 我 ...

每次生成.asc文件前记得把旧的ASC文件删掉,生成新的并记得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次生成.asc文件前记得把旧的ASC文件删掉,生成新的并记得保存。

asc文件可以肯定是覆盖的,最新的,新增的零件可以导进去,线路变更就是不行,其他画板的软件是线路和零件都可以更新的。

网友:
    1.ORCAD导出asc文件 。
    2.新建PCB文档,把asc文件导入。
3.打开原来的PCB,tools----compare/eco。。。 看附件。
    最后呢, file-----导入那个eco文件就OK了。

你的意思是 这样很麻烦还是怎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