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卡音响读卡时的噪音问题

楼主(2011-12-28):
凌阳的插卡音响主控208A以及市面上的很多插卡音响在刚插入SD卡,如果此时SD卡有很多文件的时候有很大的噪音。
测试了3.7V锂离子电压,虽然有0.1-0.2V波动.但是播放SD卡歌曲的时候(把音量调到最小)是没有噪音的。不知到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方面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功放问题

网友:
可能應該是功放的電源微弱的變化,造成功放IC有噪音。或是MP3解碼IC的輸出容易帶出數字雜訊,造成有噪音。

可將功放與MP3解碼IC的輸出斷開,並且將功放調到最大聲,聽聽看還有無噪聲。
如果沒有噪聲,就是MP3解碼IC帶出數字雜訊。
如果有噪聲,就是功放電源的微弱的變化造成的噪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