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仿真软件

楼主(2011-12-29):
请问,所谓的电路仿真软件是怎么样进行仿真的?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哪种仿真软件比较好,

网友:
spice上衍生软件,无疑是模拟仿真的最佳选择,如:Multisim、pspice、tina
数字的如果是 与非门电路,则上述都可以;如果是HDL,则Modelsim无疑是最佳选择

网友:
    现在很多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