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们

楼主(2011-12-29):
  请教高手们pads做触摸按键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我想就用焊盘做用绿油覆盖    但是不知道怎么才能把绿油覆盖到焊盘上      刚接触pads   希望各位高手能耐心的指导下    有其他的方法更好   先谢谢了!!!!

网友A:
在制板说明中注明一下也可以.

是盖碳油,不是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制板说明中注明一下也可以.

是盖碳油,不是绿油

我也一直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现在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