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1-12-29):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是按键部分的图,实际的按键的四个脚是两两相通的,PCB图是可以不用连线的,这个图592是同一个网络都,我每个脚都copper了,不copper的情况下不会产生这么多粉色的线,或则如果copper不赋值的话也没有粉色的线,但是copper并且网络赋值后就出来这么多粉色的线,为什么同一个网络会产生这么多飞线呢,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

网友:
ctrl+m 后试一下.

只能说这是pads的特色

楼主:
crtl+m 也不行    不过有变化  变成同一网络的另外任意两个相连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