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同步问题

楼主(2011-12-29):
为什么pads2007原理图和PCB图同步时,原理图上所有电阻都变成一个阻值,一个封装,PCB图上的网络错乱,完全和原理图不对应,前提条件PCB图是由别的软件转化成LAYOUT的,而原理图就是LOGIC的

楼主:
有人遇到过没呀?

网友A:
你是不是ECO form PCB了,要不同步不会影响SCH的,你是用来看还是用来改啊,感觉你的PCB和原理图是不对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ECO form PCB了,要不同步不会影响SCH的,你是用来看还是用来改啊,感觉你的PCB和原理图是不对应的

没有点过ECO form PCB这个,是用来改的,想改成对应的。因为PCB是用别的软件转化的

网友B:
器件的封装名对应不上.

首先应解决器件库的问题,要让PCB上的所有器件与原理图的元件类型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器件的封装名对应不上.

首先应解决器件库的问题,要让PCB上的所有器件与原理图的元件类型一致

在同步时,通过点击compare PCB ,把器件类型不同已经改成相同了呀,是part type吧?如果二者不一致,改原器件类型时改原理和PCB 是不都一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