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存颗粒位宽的问题,请高手答疑

楼主(2011-12-29):
       最近的硬件设计当中,需要使用到DDR2内存颗粒,查找了micron ,samsung , hynix发现,内存颗粒的位宽越做越小了,最早先的时候是32bit,现在这种情况也就在mobile内存颗粒中常见了,至于显卡内存则是位宽64-->128bit方式发展;而对于笔记本或者台式机的内存,则是16bit-->8bit-->4bit发展
      对于PC机内存的这种发展方式表示不理解,有人解答说是延迟越来越大了,可以预取方便。。。

网友A:
位宽小总的内存容量会变大,就是现在电脑的内存什么2G 4G,越来越大。位宽和时序没有关系的。

网友B:
楼上说有道理!!位宽的多少与处理器有关系,与时序和延迟没有关系的!!

网友C:
是啊,位宽的多少与处理器有关系,与时序和延迟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位宽小总的内存容量会变大,就是现在电脑的内存什么2G 4G,越来越大。位宽和时序没有关系的。

本人有点想不明白啊,为什么说位宽小总的内存容量会变大,这个逻辑上讲不通啊,容量= 地址宽度*比特宽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说有道理!!位宽的多少与处理器有关系,与时序和延迟没有关系的!!

个人认为,确切的说,位宽与FSB有关,比如FSB是800MHZ,那么总线速率为6.4Gbps,对于内存而言,DDR2-800的内存为了匹配,位宽就设置为8bit
其他请大虾详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位宽的多少与处理器有关系,与时序和延迟没有关系的

早先32位宽居多,现在x4和x8居多,但是现在的处理器不都是32位和64位的么,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
早先DDR32位宽居多,现在x4和x8居多,但是现在的处理器不都是32位和64位的么,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早先DDR32位宽居多,现在x4和x8居多,但是现在的处理器不都是32位和64位的么,这个怎么理解?

以64位为例:x4的你就弄16个,x8的你就弄8个。你颗粒挂的多系统总的内存就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64位为例:x4的你就弄16个,x8的你就弄8个。你颗粒挂的多系统总的内存就大了。

很有道理,谢谢啊!赞一个,再请教一个问题,打扰了,内存操作中,有很多状态,我只希望实现最简单的功能,就是读写一个bank(其他浪费了,没有办法),那么当前我个人认为需要的状态是,初始化--->预充电-->读写(循环操作),这样可以么,会不会有数据的错误,中间可能停顿几十纳秒。谢谢

网友(2012-02-03):
    看看高人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64位为例:x4的你就弄16个,x8的你就弄8个。你颗粒挂的多系统总的内存就大了。

不是这样滴!x4x16=x8x8=x16x4,总数多了吗?用x4是因为别宜!!

网友(2012-04-23):
    以32位为例,在内存总量不变的情况下,2*16bit的颗粒总价会比4*8bit的颗粒总价高$3~$4,你觉得你是designer你会怎么选?

网友:
    12楼的理解不正确,你那种算法只是说还是64位机。x4的需要16颗粒,x8的要8个颗粒,不仅容量会变大,成本也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