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有没有试过怎么在mentor里面用表格建原理图库吗

楼主(2011-12-29):
如题:哪位高手有没有试过怎么在mentor里面用表格建原理图库吗,建大型BGA的原理图库很痛苦啊,HDL和orcad都可以用表格导啊,mentor里面的我import表格进去什么都木有啊,为什么,求高人指点啊

楼主:
怎么没人响应?

楼主:
我自己研究去研究,有成果再来~~

网友A:
有建库的视频,自己找吧

网友:
你可以试试用表格导入orcad 然后在把orcad的转化为mentor的。。。

网友:
另外还要请假表格导入orcad的方法啊

网友B:
建立symbol的时候选择symbol wizard,当出现输入管脚名字,类型等的窗口的时候,直接复制excel表格粘贴即可批量输入管脚,这个做的比orcad的更方便,更快捷更灵活,orcad用excel导入管脚时必须把所有信息完善,比如旋转,脚类型等,mentor中可以很方便的对symbol进行拆分,调整,只需要基础的管脚名字和管脚号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建库的视频,自己找吧

我一直没找到啊,能发给连接吗?先谢谢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没找到啊,能发给连接吗?先谢谢了啊

资料区就有视频教程

网友D(2012-02-22):
我怎么给你?                简单说下,就是先在PDF文档中把你需要的PIN脚选中,然后用表格打开,最后排序。模板    VDD_DIO   A1        IN  RIGHT        GND_0          B1   IN        LEFT     按这个做,就可以,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给你?                简单说下,就是先在PDF文档中把你需要的PIN脚选中,然后用表格打开,最后排序 ...

不介意的话,加我QQ吧,250284626,非常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建立symbol的时候选择symbol wizard,当出现输入管脚名字,类型等的窗口的时候,直接复制excel表格粘贴即可 ...

好像EXPEDITION流程没有symbol wizard? NETLIST流程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EXPEDITION流程没有symbol wizard? NETLIST流程有。

cdb流程里只能在library manager里调用symbol wizard,netlist拥有本地的库,所以能够调用symbol mangager做符号

网友F:
请参考附件。

网友:
下了7.9.3,用的原来的和谐文件,完全正常工作。
并且在libaray manager 里用symblo wizard这次完全正常了。原来的7.9.2版本同样的操作会报错(“invoild origin”不是原点?)并且不能建立符号!
看来大公司也有马虎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参考附件。

非常感谢你的文档  我也曾试着导出csv文件出来 参考模式倒进去 一直就是导进去就空了 也没有报错 格式也没有错 一直不得其解 不知道您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我用的是2007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参考附件。

andriod兄,请教一下,我做的csv表格设置在bottom和top的引脚怎么都倒不进去,mentor只能把引脚放在两边么,还有在left和right的引脚的side必须是3吗,设置为2怎么也倒不进去,求解?非常感谢
一直报错:mismatch in port GND between order B1 and side 180
                 mismatch in port VCC between order T1 and side 180
我就试了一个最简单的数字器
Pin Order Pin Label   Pin  Number  Pin type          Side       Inverted
L1           A                    2              IN                    2           False
B1           GND              3              GROUND          2           False
R1           Y                   4              OUT                 2           False
Y1           VCC              5               POWER           2           False

网友G:
引用 楼主:
andriod兄,请教一下,我做的csv表格设置在bottom和top的引脚怎么都倒不进去,mentor只能把引脚放在两边么 ...

嘿嘿……这位同学思路不够灵活啊,既然从表格导入不行,那就先做一个简单的导出,一对比就找到问题了;

具体到你这个问题:
Pin Order Pin Label   Pin  Number  Pin type          Side       Inverted
L1           A                    2              IN                    2         False
B1           GND               3              GROUND          2           False
R1           Y                   4              OUT                 2          False
Y1           VCC               5               POWER           2            False

两处错误:
1. L1(Left)、B1(Bottom)、R1(Right)都是对的,但Y1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是T1(Top),
2. pin order的首字母与side数值对应错误,

改为如下就没问题了:
Pin Order Pin Label   Pin  Number  Pin type          Side       Inverted
L1           A                    2              IN                    2         False
B1           GND               3              GROUND          1           False
R1           Y                   4              OUT                 3          False
T1           VCC               5               POWER           0            False

楼主:
引用 网友G:
嘿嘿……这位同学思路不够灵活啊,既然从表格导入不行,那就先做一个简单的导出,一对比就找到问题了; ...

Y1是打字错误了,大神,我就是有从表格导出参考的啊,就是那个side的设置始终不对啊,0 1  2  3 空着我全部都试了啊,一直报那个错误,导不进去,所以迷惑了,这个side究竟怎么设置是对的,莫非我软件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Y1是打字错误了,大神,我就是有从表格导出参考的啊,就是那个side的设置始终不对啊,0 1  2  3 空着我全 ...

Pin Order列的首字母与Side列数字的对应关系是固定的,不能随便改:

Pin OrderSide
Ln2
Bn1
Rn3
Tn0

楼主:
引用 网友G:
Pin Order列的首字母与Side列数字的对应关系是固定的,不能随便改:

原来是这样子 多谢指点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