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大家看过来!!

楼主(2011-12-29):
有个项目很急很急,希望能够拷线,但是参考板和我们平时用的板子扩展层不一样,参考板是250层的,我们平时用的30层的。有什么办法可以从250层的板子上拷线?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A:
将250的板子按PCB 3.0 导为ACS文件,再导入PCB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250的板子按PCB 3.0 导为ACS文件,再导入PCB就可以啦。

能删掉扩展层了,谢谢!但是做了reuse后导不进现在30层的PCB,能不能说详细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删掉扩展层了,谢谢!但是做了reuse后导不进现在30层的PCB,能不能说详细点呢?

这个情况没遇到过,你上文档上来,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没遇到过,你上文档上来,研究一下。

现在解决了,低级错误,呵呵,别人给的档案,没注意因为ECO 模式net名称变了。第一次求助,顺利解决, ,太爱EDA365的兄弟姐妹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有这样的问题,长见识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