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转Allegro brd

楼主(2011-12-29):
后面再保存brd的库到指定文件夹
再在 allegro psmpath路径中调用 就可以适用pads的封装库了

网友:
丝印编号生不出来,楼主再研究一下吧.

网友:
Thank yo very much for your share

网友(2012-05-18):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share

网友A:
丝印编号生不出来,楼主再研究一下吧.这个如果能导出来你就是牛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印编号生不出来,楼主再研究一下吧.这个如果能导出来你就是牛哥

必须按我的PDF 上的选项选 多一个都不行,当然转来转去 肯定会丢些东西

网友:
16.2的版本可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