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9原理图庫的相关问题!高手请进,谢谢!

楼主(2011-12-29):
各位高手,小弟在画原理图时,因为一个原理图元件有问题,所以在原始庫里改动了一下元件庫,改完后更新了SHC文件的庫,可是只有更新后,当前在SCH元件中的这个元件是正确的,我接着放同样的元件后,又不对了,需要重新进入元件庫中更新!各请高手请解答一下,小弟在些感谢!谢谢!

网友:
原理图库需要保存的  有没有保存?

楼主:
保存了,保存完后把所有的项目都关了,在重新打开,元件庫里已经显示是改过后的,就是在重新加载后在调用元件还是不对的,是老的!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