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破解不成功啊

楼主(2011-12-29):
先上图 弄了好久,破解老是不成功,大家帮我看一下。我安装Lp的同时也安装了mentor的lience manager.
我先替换了MGLS.dll这个文件,然后用MentorKG.exe生成了LICENSE.TXT这个文件。可是然后呢??把LICENSE.TXT放到哪个目录下面啊?还是用lience manager.来指定?
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A(2012-02-23):
lience manager 没有安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ence manager 没有安装吧

后来搞定了,就是lience的问题,换了个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传一个详细的安装步骤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传一个详细的安装步骤不?

不好意思,当时也是重重复复折腾,具体怎么弄的也忘记了。就是用那个metorkg那个破解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