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元件库无法保存?

楼主(2011-12-29):
orcad版本是16.3的,但是库文件是altium转过来的,用倒是可以用,只是没放置一个元件都会出现不兼容的提示,我想修改元件,但是元件可以修改就是无法保存,保存选项都是不可选的,点关闭是提示是否保存,点是时会跳出一个对话框,反正不管怎么都无法保存。

网友:
1.建議先安裝 ORCAD 16.3 最新的補丁。
2.試試看,先另存新文件,然後再從新的文件去編輯元件,看看結果有無不同。

楼主:
谢谢~~我找到原因了,是软件的问题,不过现在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放置某些自己画的元件时,会弹出一个窗口,无法放置,窗口如下图所示:

网友(2012-01-31):
意思是让你更新Design Cache,可能是与已有元件重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