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cis 启动问题,有兄弟知道什么原因不?

楼主(2011-12-29):
    各位请指点下,附件所示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在安装文件夹搜索这个文件,复制到capture文件夹下
再看看是否有惊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安装文件夹搜索这个文件,复制到capture文件夹下
    再看看是否有惊喜

尽管我的安装文件夹下没有找到这个文件,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
    tools--bin下面没有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