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pads的丝印才显示元件的值?

楼主(2011-12-29):
cadence导出的网络表,怎样设置才能显示电阻电容的值?目前导出的丝印只有元件序号,朋友说在cadence导出网络表的时候设置一下就可以了,尝试了几次,也没有发现什么地方可以设置的.cadence用的16.3,pads是9.2的版本,麻烦知道的指点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

如何解决的

楼主(2012-03-21):
引用 网友A:
如何解决的

在属性里加一个valu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