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的PCB封装库焊盘的层是否必要做全?

楼主(2011-12-29):
pads里SMT元件只设TOP层的焊盘+2D线在TOP层,插件元件焊盘设置TOP和BOTTOM层+2D线在TOP,REF和Value也可放在TOP层就完事了,在出Gerber时再根椐功能阻焊、钢网分别选择项就可正确出文件
但EE里好像如Value放在TOP层的话在走线时就过不去了,是否在建库时将将Paste Mask、Solder Mask、Assembly Drawing通通全设置好?

网友:
是啊 你把value放top层,相当与迹线。有DRC就走不过去了。

网友A(2012-02-22):
Paste Mask、Solder Mask  这两个必须要做,别的根据你的焊接需要,可以适当的增减

网友(2012-05-02):
引用 网友A:
Paste Mask、Solder Mask  这两个必须要做,别的根据你的焊接需要,可以适当的增减

能具体讲讲EE的cell的组成和作用吗,疑惑中!O(∩_∩)O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