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打开 Altium Designer 的文件 schdoc后缀的文件

楼主(2011-12-30):
请教一下

allegro 15.7 怎么打开 altium Designer 的文件 schdoc后缀的文件,包括原理图和PCB

网友:
先转成PADS的PCB,再pads_in就可以直接转成allegro的BRD文件,原理图可以直接用ORCAD模式打开,另存一个ORCAD版本即可

楼主:
还是不太清楚  ,原理图直接用ORCAD模式打开,另存一个ORCAD版本即可 ,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