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急问关于接插件附近反射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30):
各位好:
       小弟想请教一个关于以太网中的一个问题:现在有一块以太网PCB板,该部分由CPU+PHY(单口百兆)+隔变+RJ45组成(带外网管口),分为扣板和主盘,扣板上有CPU+PHY+隔变+RJ45,然后在扣板的隔变上跟PHY的同一侧通过2.54mm的连接器连接到主盘上的隔变+RJ45,现在只焊接CPU+PHY+隔变(主盘)+RJ45(主盘),扣板上的隔变+RJ45不焊接,通过主盘上的RJ45用示波器测试百兆信号的眼图发现眼图有严重的塌陷,压模板情况很严重,通过ping CPU发现有丢包的现象出现,我怀疑是2.54mm的连接器附近阻抗不匹配引起了反射导致信号眼图塌陷蜕化。
    现在想请问:1、是否是因为反射引起的?
                         2、如果是由于在连接器附近的反射引起的,需要在扣板的连接器(2对差分线)附近做RC或者R到地的匹配吗?
这里高手很多,想请教下高手遇到此问题该怎么解决为好?非常感谢!

网友:
1)2.54mm接插件过100ohm差分,阻抗失配是肯定的
2)眼图塌陷也可能和100base-t的驱动模式有关,如果有相关寄存器,调整试试
3)bob smith匹配有没有加
4)phy端的基准源的偏置电阻微调
定位的方法:
1)CPU+PHY+隔变+RJ45全用扣板上的,在信号不过接插件的情况下,进行100base-t测试,看是还出现压模板
2)既然有做隔变和RJ45的兼容设计,stub如何处理,是否得当

楼主:
首先很感谢forevercgh的耐心解答,小弟表示由衷的感谢!
对于版主提出的几个问题,我还想继续提个问:
(2)中所说的100base-t的驱动模式具体指的是?一般会在PHY的什么寄存器里设置?
(3)Bob-smith匹配有加;
(4)PHY端的基准源的偏置电阻指的是那个精密的下拉到地的电阻吗?

对于定位我已经做了如下实验:
(1)不经过接插件,只在扣板上焊接隔变和RJ45,并将隔变与接插件的走线隔断,不留STUB;
(2)在扣板上直接从PHY出来的差分线飞到下面的隔变,扣板上的隔变不焊接,并将隔变与接插件的走线隔断,不留STUB;
(3)在扣板上直接从隔变出来的差分线飞到下面的RJ45,主盘上的隔变不焊接,并将隔变与接插件的走线隔断,不留STUB;
    以上三个实验测试眼图发现均可以通过,虽然有极少部分压模板,但是没有出现塌陷的情况。但是只要经过接插件眼图就有很严重的蜕化现象。所以我怀疑问题就出现在接插件上。
    我在扣板的接插件2对差分线上分别做了以下实验:
(1)并49.9欧电阻+10pf电容到地;阻值从47逐渐变换到82欧
(2)只并10pf电容;
(3)只并5pf电容;
(4)并47欧-100欧电阻;
    以上四个实验中,只有实验一的49.9欧+10pf眼图可以通过,ping包也不会出现丢包的情况;其他的实验均未解决该问题;实验(4)中的并电阻到地可以改善眼图的塌陷情况,但是信号幅值减小了很多,随着电阻阻值的增大幅值有所增大;
    这就是我今天做的一些实验,不知道有没有说服力,还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试试:主板phy后面加两个0欧电阻,一个到主板隔变TR,另一个到连接器,用哪个RJ45就焊接哪个电阻,另一个电阻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