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pads之间不能连线

楼主(2011-12-30):
两个pads之间不能连线   光标上并有如下提示
you must select switch rules from the pop-up menu before connecting to this target
有谁知道我那里设置有问题吗
急!!!

网友:
是不是你的焊盘比较小而导线规则设置的线径和最小线间距太大导致的呢?把线宽,线距改小点试试看

网友:
你设置了几个规则,其中有两个规则冲突了,必须切换。

网友:
楼上正解。你可以把其中的一个规则给删掉。

网友(2012-02-05):
规则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