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更改PIN脚过孔的出线的最小长度!

楼主(2011-12-30):
请教如何更改PIN脚过孔的出线的最小长度?

走线或推挤时这个固定的最小长度时走线和推线都比较麻烦!
哪位知道在哪个参数里设置啊!
感谢!

楼主:
求人不如求己,呵呵,自己找到了!

在add connect(拉线)模式下 右键--Enhanced Pad Entry 勾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人不如求己,呵呵,自己找到了!

在add connect(拉线)模式下 右键--Enhanced Pad Entry 勾去掉

我还以为你要改那个长度,长度貌似改不了